有人能帮忙吗?华硕x555ld

楼主(2020-02-26):
有人能帮忙吗?华硕x555ld

网友:
基本排除是硬件问题,但是现在开机,屏幕没有反应,右边指示灯电源灯亮,小灯泡,亮,硬盘灯只在开机亮一下,各种快捷键,组合键都没用反应,去下边小店里都说修不了
昨天刷黑苹果,更改了开机efi。bios里设置更改了以后就无法进入bios和系统了,现在是一点反应没有,高清和vga接口外接都没有显示。刷机的时候连续开关机了十几次。没看到主板有电池什么的,可不可以跳接来开机装系统,求各位大神给点提示,寄修来回就要一星期,拜托了

网友A:
看不懂你说的什么,现在到底是能开机还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说的什么,现在到底是能开机还是不开机

不能开机,屏幕也没有显示,

网友A:
主板的问题吧,要是系统坏了最起码显示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问题吧,要是系统坏了最起码显示牌子

Bios坏了,他们是编程器刷一个

网友A:
刷bios不用拆机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不用拆机器的吗?

能修好的话拆就拆啊,主要是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B:
哪里?可以邮寄  用不了一星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可以邮寄  用不了一星期

我在泰安,越近越好

网友:
Blos让你搞坏了吧,重新刷blos吧

网友:
是的,谢谢啦,已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