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A 显示一会黑屏重启

楼主(2020-02-26):
拆开看元件外观无损坏,310V有  PWM供电脚有310V,本板有三组输出,5V  3.3V有,12V没有 后续应该查什么,小白自我研究学习中,谢谢大佬们

网友:
可以显示,就是5分钟左右重启

网友:
12V/5V滤波电容全换掉试试

网友A:
12V算是低压电路,坏起来不一定只坏一个元件,12V不正常当然是找12V电路,相关的电阻,电容,二极管都要检查

网友B:
12v没有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没有能开机吗

能开机 还能用,背光亮 不过5分钟后 黑一下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算是低压电路,坏起来不一定只坏一个元件,12V不正常当然是找12V电路,相关的电阻,电容,二极管都要检 ...

好我试试,不过 1203P60  又一个脚又9v电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C:
显示器维修需要把三部分先分开检查(背光、驱动板、屏),判断问题出在哪一部分,再接着检查故障部分。

网友:
300v大电容 断电后不是秒回0.要1分多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维修需要把三部分先分开检查(背光、驱动板、屏),判断问题出在哪一部分,再接着检查故障部分。

背光,屏无问题

网友:
重点查电源输出电容。。。。。。。。

网友:
这显示器换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