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910进入系统前键盘失灵,进入系统后正常

楼主(2020-02-26):
请问各位大神,我的联想拯救者y910进入系统前键盘失灵,进入系统后正常。所以不能进入bios,按键无反应,更别说设置U盘启动更换系统了。但是进入系统后,什么都正常没有一个键有问题。我把主板拆开来,电池和电子都拔掉几个小时,想放电。但是几个小时开机发现一点用都没,连时间都不变。怎么搞呢?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在线急等各位大神降临,在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用USB外置键盘 试了正常吗

网友B:
Windows10系统把快速启动关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SB外置键盘 试了正常吗

USB键盘也是一样,没进入系统前用不了,进入后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dows10系统把快速启动关了就可以

现在没进入bios,应该和系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进入bios,应该和系统没关系。

关了试试咯

网友:
已经重启千百次

网友:
有大神路过吗?帮帮忙

网友:
联想直接按恢复键可以直接进BIOS把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