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齿虎M2226B M2270CLW-1.4V 屏号LC215DTCA{Z}

楼主(2020-02-26):
剑齿虎M2226B M2270CLW-1.4V 屏号LC215DTCA{Z}

网友(2020-05-16):
故障现象 说清楚了撒

网友(2020-11-21):
啥也没说  和没说一样

网友:
产品编号:K19E
产品型号:1982
产品代码:M1982A
主控:RTD2270CLW
板号:M2270CLW-V9 V1.4
PN:900-00-00210
屏号:HT190AN1-02(Z)
按键:五键
今天修到一台HYC K19E(1982) 板号M2270CLW-V9 V1.4 型号HT190AN1-02(Z)故障现像:插电电源绿色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也没有反应不能开机,这种故障估计是驱动板BIOS程序损坏引起的,拆机其BIOS蕊片FM25Q04拿到TL866编程器竞然不识别,找来找去找到一个MX25L1005刷好代换上去故障变为插电十秒后指示绿灯亮一闪-闪,屏幕红绿蓝交替偱环,看来蕊片型号不对。在找找料板找到一个MX25L4005刷好代换上去这回可以了,插电屏幕图像出来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由于在网上找不到HYC的只找到GELAT的BIOS所以LOGO显示的是GELAT,但没关系可以正常使用!!!!

HYC K19E(1982) 板号M2270CLW-V9 V1.4 型号HT190AN1-02(Z) LOGO显GEALT.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