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 +VCCIO_CPU电压怎么产生的

楼主(2020-02-26):
主板:华硕Z97-A 1.03   故障 :开机不跑码

测量:内存供电1.5V  桥+1.05ME +1.05PCH   CPU 1.7V  PCIE时钟 复位 CPU时钟 DRAMPWRGD  CPUPWRGD  全正常    当测量到CPU 复位时电压为O 看点位 这板子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通过桥供电上拉(未采用)第二个是 +VCCIO_CPU上拉  不知道这个电压怎么产生的 需要哪些条件求大神告知

根据点位图画了一个草图

网友:
给你顶一下。菜鸟来学习。

网友:
看这个图能不能说明问题+3.3 通过八脚芯片产生的貌似

网友:
你的PCIE时钟 复位都有了就证明主板复位了!怎么还扯到CPU复位去呢?

网友(2020-06-12):
我也看到有个叫VCCIO_OUT的和你这差不多,也是从CPU里出来的,看不到其他电压的转换

网友:
俺也是来学习的。
很多信号有上拉电阻的,上拉应该只是提供续流,真正的信号控制和产生另有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