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70E开机灯亮无显示(非通病)

楼主(2020-02-27):
接到一台B470E 开机灯亮,但电流0.02左右,明显偏低,先刷了一个BIOS,故障不变,只能按时序来,先测了EC的21脚PM-SLP-S4#有3.3v 64脚pm-slp-s3#3.3v,但+1.5vsus +3.3vsus +5vsus没有电压,故障已经找到,明显缺电压, 下一步查U3605 4脚只有1.8v,明显偏低,查R3619,6V, R3618,4.5v 电压也不正常,断电量阻值正常,再量R3617阻值,只有30多K了, 仔细看好像有被水腐蚀的痕迹,肉眼看不明显,用放大镜能看到氧化痕迹,果断换一个100k,再开机,故障解决!

网友:
敬业的凌晨还发作业,感谢分享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要仔细 很多都是很小的地方腐蚀造成的 楼主心细  厉害

网友:
思路不错~进水的机器真的是要很细心看~~

网友:
我正在修一台神舟k590c,也是进水的机器

网友:
看的出 楼主是高手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先仔细观察,学到了

网友A:
为什么不把U3605截图呢

网友:
这个还算好修的故障  学习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U3605截图呢

倒数第二张图片就是u3605啊

网友:
仔细 细心有肉吃

网友:
修笔记本关键是思路

网友:
直接飞线,转换电压而已

网友:
好有耐心咯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真的是要很细心看

网友:
羡慕你们修的进水机,我修的全是一大片,,,修都修不好

网友:
强,强悍,要得好好努力才能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