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466 亮度不能调节,屏幕处于最亮状态

楼主(2020-02-27):
A1466 亮度不能调节,屏幕处于最亮状态.按亮度快捷按钮,可以看到增大减小,就是亮度没变化!

网友A:
新手路过学习了。。。。。。。。。。。。。。。。。。

天意wx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苹果的都比较高级,新手学习

网友:
先从软件搞起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重装系统,还不行的话换背光驱动芯片。

网友:
先软 后硬,复位SMC   BIOS..

网友:
检查一下亮度调节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重置SMC,换系统,先软后硬

网友:
先拆开看是不是以前改过升压板

网友:
这应是换过屏或主板,年份不对,休眠后再试一下,就可以调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路过学习了。。。。。。。。。。。。。。。。。。

你学习的什么鸡脖东西?

网友:
都是大师啊

网友:
再检查升压芯片

网友:
苹果官网去下个驱动

网友:
先软后硬,干就完了

网友:
可能换过屏。

网友:
背光芯片问题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小问题!

网友:
背光芯片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亮就亮点吧,过几天解封了,到街上买个墨镜去

网友(2020-04-17):
又学习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