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53V 飞行堡垒 谁帮我量一下集显阻值 谢谢

楼主(2020-02-27):
ZX53V  DDR4 板载CPU 飞行堡垒
上管击穿,19V公共点电压,进入到了集显供电

导致集显供电对地阻值只有3欧
胜利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接集显大电感,二极管

请朋友帮我测一下,集显大电感正常值是多少,十分感谢!!

网友:
几欧阻值正常,U好坏不一定.
上电跑不过就可能坏了.

网友:
正常几欧正常,但是你这个百分百CPU坏了,虽然没有短路,通病,修了好多了

网友A:
这主板的上下管是特殊的,没有备件,如果是CPU坏了, 就没必要去买零件了

网友:
板载的cpu确实烦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的上下管是特殊的,没有备件,如果是CPU坏了, 就没必要去买零件了

无压力帮你更换7300HQ 800元 7700HQ 900元,保修3个月,保证修好让你不但任何风险,不修整机也可以回收,价格美丽。专业更换各种板载cpu不好不收钱,你只管报价风险我承担

网友:
板载的cpu确实  呵呵 不过现在基本都是板子了

网友:
这个CPU的阻值和显卡的阻值就是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压力帮你更换7300HQ 800元 7700HQ 900元,保修3个月,保证修好让你不但任何风险,不修整机也可以回收, ...

支持你一下
在迅维里面接单要信誉 ,生意会很多

网友:
笔记本区的大神很多。

网友C:
差不多3 4欧的样子。上电看一下就知道了。我有款戴尔的就是。上管击穿,cpu阻值正常 供电修好后。1.2左右的死电流。最近正找7700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3 4欧的样子。上电看一下就知道了。我有款戴尔的就是。上管击穿,cpu阻值正常 供电修好后。1.2左右的 ...

我另一台联想的也是上管击穿 , 联想的Y7000  对地值只有2   开机后1.4A不跑码   估计也是U挂了

网友:
3欧 应该是还可以的,我修过的3到5欧都能正常开机,换管子试试。

网友:
这板子不好修啊

网友:
上次老表的机,电容短路。
也是这款

网友:
  目前很多板载U,CPU供电管击穿的U基本都凉凉。。

网友:
我有,晚点帮你查下回复你

网友(2020-03-30):
戴尔一I5 7300H胜利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