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9S 不开机

楼主(2020-02-27):
           哪位  大哥  有VIVO X9S 的主板   帮我看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 电阻    阻值是多大的,有主板的大哥帮忙看看 谢谢了!~~~~~~~~~好人有好报
                                  洗版水用完了 买的还没到,用 酒精擦了后 发白 不是腐蚀哈

网友A:
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781.html

刚帮你在  迅维的维修系统里面查了一下!!
速度推荐你下载这个神器,上面有链接下载软件的
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78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781.html

刚帮你在  迅维 ...

       这个里面 看不到 这个  位置 的 元件啊

网友:
    有没有人  告诉下  这个 电阻 阻值多大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