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73 客户自换风扇后出现问题 显示慢 报90D

楼主(2020-02-27):
       hp暗影精灵系列的q173 机器,开机到显示需要20几秒,敢按下电源键时风扇轻转 等过10秒左右风扇开始加速狂转 ,键盘大写灯慢闪5次,快闪4次,闪两个周期后开始显示,显示报错90D.

     维修经过: 拆机放电,刷bios,官网升级me, 无果 ,   放电后第一次虽然显示慢 但不会报90D ,进系统正常关机重启后就会再报90D.回车能正常进系统,系统下鲁大师温度很正常 37度左右。
主板板号

查到的故障灯含义,也看不到啥有帮助的。

温控方面,这个机器的ec 70脚72脚 THRM 阻值700左右,开机的电压2.85左右,好像也都是对的,热敏电阻r39,r41两个也没发现问题

         想换ec,好些说有带程序,暂时还没有换。
有朋友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因为机器目前 进系统后除风扇高速转以外,其它都正常使用,同行拿来的,估计也报不起什么价格,所以维修有点不敢下狠手换ec和南桥来试,万一搞到更多故障就亏大了。

网友A:
他原来的风扇啥问题要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原来的风扇啥问题要换?

噪音大的问题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噪音大的问题换的

风扇是4线的还是3线的??如果是4线,是不是有一个温度传感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4线的还是3线的??如果是4线,是不是有一个温度传感线?

不对,风扇好像没有。

网友C:
你换回原来的风扇也不行吗  这个EC是不是8987  好像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回原来的风扇也不行吗  这个EC是不是8987  好像是不带程序的

换回原风扇也不行。不知道客户自己换风扇的时候有没有拔掉内置电池,会不会搞到什么地方烧坏

网友:
EC带不带程序,从图纸中能开出来啊

网友D:
这机器不拆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点评):
电池装或者不装都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不拆电池能开机吗

我有一台不触发

网友E:
这个板没有温控芯片吗

网友:
这种问题不敢下手,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能亮机的,要谨慎啊

网友:
看看机器实际发烫不,不发烫,换掉温控芯片试试

网友:
就当坏的报价,不然就不搞

网友:
还是再仔细研究检测下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没有温控芯片吗

没有的,温控芯片没贴料件的。直接ec这边控制

网友:
感觉还是BIOS故障

网友:
进系统看看独显跑分是否正常?
温控(EC监测),显卡供电及显卡核心坏都会引起90D.

网友:
用首扶住主板fan座子,开机测试看看……以前遇到一个,这个松一点都会出问题,这是我买代用风扇发现的问题。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