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换的GT650M显卡,一渲染图像就报告驱动程序已停止相应

楼主(2020-02-27):
华硕的笔记本,原来是不显示,后加焊显卡可以开机显示,但进入桌面时灰屏,就是有背光无图像。我认为是独显无法启动导致,于是重启进入安全模式可以进入系统。然后禁用独显再重启就可以进入桌面使用了。很稳定,客户的应用不涉及显卡需求,所以就用INTEL集显就可以。就这样用了2天就又黑屏,无奈更换了显卡。之后每次就能开机显示,也可以用独显模式。但就是不能用鲁大师进行压力测试,或者用GPU-Z进行图像渲染。一渲染就报错,屏幕闪2下似乎在自动切换集成显卡。不尽快停止渲染的话还会蓝屏。但禁用独显就完全没问题。

就这样用了2天都没任何问题,我曾尝试解决。比如原来GPU供电电容焊盘是4颗实际就安装了2颗电容,,我又增加了2颗。无效。再就没招了,各位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似乎不是显卡的问题,是主板的掩藏问题。

网友:
换了之后才这样 应该还是你换的显卡芯片是有问题的

网友:
显卡没有换好

网友:
还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看显卡本身是不是坏的你可以换一个显卡试一试一显卡在渲染的时候驱动出错一般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换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把显卡周围动到了,仔细观察下啦

网友:
再换吧 现在买的显卡 你懂的 。。。。不可描述。。。。

网友:
换显卡的风险大呀,要么换了不亮,要么出些乱问题。伤心得很。

网友:
刚才又增加了一颗330钽电容给显存,又换了一颗I5CPU。再试机还是不能用独显渲染。估计还是显卡坏了

网友:
换显卡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