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7):
700-151sk开机灰屏,刷过BIOS一样,会不会是显卡问题,显卡又是黑胶的,不敢动啊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兄弟 你应该看版里 一片在屏这边 屏线拆开的例子!或者先换个屏测试 会有惊喜的!

网友:
建议先排除下屏或者屏线试试

网友:
现在的显卡出问题少了吧

网友(2020-04-19):
有没试过外接,有可能是显卡,我修到过大小写键切换有反应,不显示的,重做显卡就可以

网友:
外接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