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华硕M4N68T LE V2 不触发修复过程

楼主(2020-02-27):
菜鸟爱好玩玩,不是职业维修,高手多多指点

多年前某鱼入的坏主板M4N68T LE V2 ,今天有空拿来看看,折腾了我一晚上,居然有多个问题,特此发帖记录一下维修过程。板比较脏但是好像没有明显掉件和维修,先测5VSB/3VSB,结果没有3VSB,发现是POQ603把5VSB转为3VSB,输入5vsb没问题, 没有输出,测了下外围电阻什么的没有明显问题,直接干掉从一个3V引过来,上电还是没有,才想起3VSB没有3V更不可能有。。不想下单买芯片,焊工也不过关,于是找了以前做电子制作买的1117模块,把此5VSB成功输出3VSB到POQ603的4脚。

这下可以触发,桥明显发热,但是无跑码,LPC总线是桥发出的,于是查桥的情况,示波器发现桥没有读BIOS的flash,没辙,只能挨个查桥的可疑输入,几乎挨个查了一遍,正郁闷,查到最后几个有个THERMTRIP#,总是低电平,于是查到PTQ1,该温控信号来自华硕自研CPU电源管理芯片EPU ASP0903,按理低电平有效,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加焊EPU未果,也许是焊接水平太烂。。没办法拆了PTQ1,接1117的输出3.3V到桥。

哟西,跑码了,赶紧上内存cpu和显卡,正常开机显示了,正要收工,关机再次触发,结果这把跑码总是在D0就停住了,D0乃内存相关的故障,把DDR3上的可疑信号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又把桥查了一遍,发现CPU_PWROK才0.8V,查到HQ5和POU3706,显然是POU3706是APL5315 5V转1.8V没有正常工作,输出才0.8V也就是APL5315的最低输出电压,此处诡异的是用示波器探头观测APL5315第五脚也就是set脚的时候,跑码从D0又接着跑下去了正常开机。看APL5315的spec,set脚的电阻都正常,输出电容可疑,根据它的公式这里大概需要27u的,打算换一个试试,结果临机一动先加焊Cout试试,果然正常跑码,看来可能是Cout虚焊了。

这下反复开机装系统都没问题了。

付上点位图

网友:
哈哈哈

   楼主威武,楼主奇才。。。
这样也能可以

网友A:
示波器都有还说自己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都有还说自己菜鸟

高手都是看一眼就知道问题所在,菜鸟才喜欢用波波,关键是可以装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