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大神帮忙看看这显示器怎么刷

楼主(2020-02-27):
求助三星24c350刷机教程

网友:
我有这款显示器,能设置中英文的,还能切换模拟跟数字信号源,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帮助你,找马云买个驱动板吧

网友:
读出好几的bios,刷进去就好

网友:
用RT809 在线刷

网友:
找程序。拆机,上编程器,

网友:
买个bios夹

网友:
我有个rt809编程器。但是具体怎么用不知道 我以前没刷过 求各位告诉下怎么刷 现在连编程咋插都不知道。。。

网友:
难的是程序找不到

网友:
看到有人说把原来的程序保存在刷回去就行了  怎么刷回去啊

网友:
我天 居然瞎鼓捣好了  就先点自动识别ISP 然后选读写 一会进度条走满了 我一试显示器居然亮了好使了。。。。

网友:
直接风枪吹下来 用rt809刷啊

网友:
好像有人用另一台远程刷过三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