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J8 1F S1H芯片型号。最好有工作条件

楼主(2020-02-27):
惠普IPM87-MP,V星代工,无内存供电,原本正常的主板,接无线网卡引线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主板上的芯片,当时有点臭味,再次开机不显示,测内存供电只有0.2V了,内存供电芯片上写两行字母,第一行J8 1F 第二行S1H,百度淘宝查遍没查到这样的型号,测旁边电容电压最高的是3V,不知道是不是供电引起,无任何资料不好下手。

场管旁边那 个16脚正方形芯片

网友A:
Richtek RT8204L 数据手册

RT8204L-04 J8.pdf

网友B:
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啊

给内存供电的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ichtek RT8204L 数据手册

3Q,非常感谢,这种芯片只能查电路图看型号吗?

网友:
这 j8 太新了, 一般可以使用Richtek_Marking_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