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p按Home键有振动,但系统里没震动

楼主(2020-02-27):
这种奇葩问题有老哥遇到过吗?求助
苹果

网友:
震动马达应该没有坏,先排查软件设置问题,或者干脆还原 如果解决不了就看看图纸,应该不止一条线路可以控制马达,每条线都量一下,主要我没有原理图,这个思路应该没有错

网友:
还原刷过机了吗?3Dtouch有没有振动?辅助功能里有个振动功能,关掉就只有Home键有振动

网友:
震动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