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MAC 1369 2011款的笔记本不定时掉电,白屏进不了系统

楼主(2020-02-27):
故障:开机白屏进不了系统,不定时关机,偶尔可以进系统进系统不到三分钟就掉电关机,其中声卡芯片有轻微浸水腐蚀痕迹,

大概配置:二代i5处理器,  DDR3  4g内存,  128g固态硬盘

维修过程:
      开始怀疑声卡芯片腐蚀引起的问题,处理后故障不变。
①刚开始怀疑是硬盘问题,拆除硬盘和外设故障一样。
②有怀疑bios问题,重新刷写就故障依旧。
③最后加焊CPU故障解决。

网友:
维修思路比较彪悍。。思路很准确, 思路如果不对, 努力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