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风扇就微动,航嘉350W,修复经验分享一下

楼主(2020-02-27):
(图片)

网友A:
个人建议尽量少用航嘉的电源,特别是不要用内部有用到电位器的电源,使用N年后,一旦受潮腐蚀,非常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尽量少用航嘉的电源,特别是不要用内部有用到电位器的电源,使用N年后,一旦受潮腐蚀,非常容易出问题。

电位器指的是主动pf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指的是主动pfc吗?

这个。。。。,可调的,年久失修,电影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指的是主动pfc吗?

就是---可调节阻值大小的电阻器(正规完整的说法),旋转它可以适当改变输出电压的电压值,它旁边一般不会有密集元件包围着,大多数情况下都是5色环的精密电阻

一般都是用十字螺丝刀去调节,位置大概在靠近5VSB紫色输出线这边。

网友:
修电源早几年也是赚钱的活

网友:
技嘉电源故障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尽量少用航嘉的电源,特别是不要用内部有用到电位器的电源,使用N年后,一旦受潮腐蚀,非常容易出 ...

都用N年了,就由它坏算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