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G150S自动触发,关机后不能触发

楼主(2020-02-28):
机器:海尔雷神G150S
板号:6-71-W65J0-D02
海尔雷神G150S自动触发,关机后不能触发,必须把电池断开重新上电又自动触发。
拆机测得开关处电压是4.2V,开关经电阻PR121连接到PU4的3脚。PU4的3电压为5.7V。估计被拉低了。

把电阻PR121拆开发现,PU4的3脚电压恢复正常19V。查图纸发现后级连着D3应该被它拉低了。拆开D3故障解决,完美修复。(如果拆开D3未解决可把它旁边都清洗干净试一下)
附上电路图

网友:
这个可以肯定是通病了。

网友(2023-08-31):
p2808老油条了直接改电路

网友:
二极管坏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秒杀,哈哈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