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电量一直百分之1

楼主(2020-02-28):
电量一直百分之1,充电有电流,而且百分之1也特别耐用,之前上课的时候有说过怎么修,就是忘了
苹果

网友:
检查下电池座是不是有变形,检测脚接触不良

网友:
检测不到电池数据……

网友:
电池检测脚 伪同行

网友:
基本上是检测脚了

网友:
电池检测,充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