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手机触摸不了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28):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触摸不了

  客户描述说,出现触摸不了,在当地维修过,但是使用几天又出过触摸不了,返修几次照旧。

  【维修过程】:看客户描述,机子应该是摔过,肯定是U2402黑触摸的M1脚同步信号断线导致的触摸不了,同行已经维修过,但还是会出现故障,看样子是故障扩大了,把U2402拆下,重新飞线,可以使用一会,又出现了触摸不了,看来问题不在这,在显示镜下仔细观察,发现J2019显示座下的电感电容,有冒锡了现象。

  打了一下对地阻值,原来是同步信号的电感虚焊了。

  烙铁焊回,阻值正常。

  装机测试,一天后又出现不显示了。欧NO    看样子,多故障啊,打了下显示座子的阻值,好多没阻值,然后在显微镜下用子轻轻碰下电感电容,都可以移动, 看样子虚焊了一大片。果断成片拆了,重新焊过。

  装机测试,一切都正常了。(看来是同行使用风枪吹太久,导致背面的封胶电感电容虚焊)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联想L-IG41M3主板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