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M4A88T-MLE不跑码

楼主(2020-02-28):
业余菜鸟越战越勇,又修复了一片华硕M4A88T-M LE REV1.02。

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测了各大电压,唯独1.8V不正常,来到POQ206的S脚,应该为1.8V但是只有0.65左右,查其G脚为0,来自GS324运放,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出原因,网上说324不容易坏,于是查一查附近各个阻容元件,翻到板子反面的时候,发现滤波电容POCE128所在这根线的金属丝已经浮起来并且断路了,于是飞线,上电跑码成功。

网友:
补手机里的图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 各位大神

网友A:
是被刮断么?还是有短路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被刮断么?还是有短路烧断了。

不是短路烧断的,应该是刮断了

网友:
划伤的板子残值直接低30%啊

网友B:
修台式机主板 这样的问题还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台式机主板 这样的问题还能收多少钱啊

不知道。。不是吃维修饭的,咸鱼买的坏板修着玩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

网友:
我说呢,还以为又不少入行的,原来是兴趣爱好者了现在都

网友:
你这个已经出师了,不算菜鸟了,只是现在维修利润太低了

网友:
观察的还挺仔细的,修得不错

网友:
华硕的板子烧SPD的挺多

网友:
修台式机主板都没有热情了。找不到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