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 a1304 充电灯亮,不充电,不开机

楼主(2020-02-28):
小小白求助大神帮忙,研究了好几天了,a1304 板号820-2375 ,拿来的时候电池没接,接适配器能开机,bios芯片位置有焊接痕迹原来修过,原装电池严重鼓包,买了块新电池,接上电池,能开机,接上适配器直接掉电,拔掉电池又能开机,不接适配器待机状态下电池漏电,隔1天,电池电就跑光了;拆机取主板,接稳压电源,开始的时候用马哥那买的苹果转接头正负极接反了,没测正负,接上14.5v,直接上机,直接烧了电源小板上的三极管,一波三折,找了个三极管换上,没插电池,接适配器,绿灯,电流表显示0.014,测得PPBUSB_G3H点8.4v,ISL6258正常工作,充电芯片旁上下管正常工作,短接开机,电流1.05,稳定后0.8,板上有多处电压3.42v,3.3v,5v,1.05v,0.9v,公共8.4v屏不亮,南桥芯片很热,还有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液晶部分没供电。

插上新买的电池,再接电源,直接亮充电灯,电流表从0.042跳到0.014,测得PPBUSB_G3H点就是电池的电压7.2v,ISL6258各项参数都正常,SMBUS_BATT_SDA对地490,SMBUS_BATT_SCL,对地490,SMC_BS_ALRT_L对地730,图纸看的头晕了,不充电修到不开机了,求大神帮帮忙。

本人是小白,下面是我维修条件,买了新买的TDS220还在快递室,

补充内容 (2020-3-3 19:25):
咸鱼90块买了块坏板,卖家说时亮时不亮,回来装上去发现,不亮的时候,喇叭重复短叫,查了是电源故障,下板子发现南桥供电示波器显示有杂波,测南桥供电上管Q7260 发现方波图形不正常,料板上拆一个换上,问题解决。

网友A:
你还是先不插电池  用适配器把机器修亮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不插电池  用适配器把机器修亮再说吧

不会了啊,怎么搞才好啊

网友:
                     不会修苹果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 各位大神

网友:
苹果笔记本我们还是接触的太少

网友B:
没拆之前上管g点除了方波还有其他波

网友:
苹果不插电池,插适配器裸板会直接上电的,苹果充电的电流是慢慢上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拆之前上管g点除了方波还有其他波

你现在先裸板修不要接电池了,先修好裸板开机在修电池和适配器开机问题。

网友:
我现在都没接电池啊,刷了论坛的bios,要不要刷回老的啊

网友:
刚测试bios 第一脚,不管开机和待机,都是3.3v,没有波形,是不是就是bios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
不充电记得这个是通病

网友C:
在看下公共点的阻值应该要有100+  3V 5V 应该是300+的阻值,看看3V 5V有么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电阻是不是0欧姆的

这是电压反馈电阻吗,测试正常的,我这图纸上都是10欧,实际测试11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看下公共点的阻值应该要有100+  3V 5V 应该是300+的阻值,看看3V 5V有么有出来。

公共点,对地400多,按开机键,出来3.3v 0.9v 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对地400多,按开机键,出来3.3v 0.9v 5v

公共点电压多少?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适配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电压多少?

PPBUSB_G3H  8.4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