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雾化片功率放大器在超声波中的应用

楼主(2020-02-28):
雾化片功率放大器在超声波测试中的作用是输出大功率、高电压驱动压电陶瓷片,在平常电子实验测试中,很多的超声波测试实验中都有遇到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功率不够的困扰,雾化片功率放大器常见的应用:压电材料的驱动,磁性材料的B-H测试,稳定磁场的生成,显示器件的驱动,超声波电机的驱动,除此之外,功放在新型的半导体材料,薄膜材料,聚合物材料,生物器件的研制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
雾化片功率放大器是一种电子实验室常用的测试仪器,通常是在实验过程中帮助输出信号达到最大输出功率用以驱动某一特定的负载的装置。ATG-2082是一款理想的可输出正弦波、方波、三角波、脉冲波的双通道雾化片功率放大器。可根据使用情况选择信号内置、或外置输入。最大输出800Vp-p (±400V)电压,可以驱动高压型负载。电压增益数控可调,一键保存常用设置,操作简单方便。
加湿器雾化片的工作原理:
     将压电陶瓷片(俗称雾化片)安装在一个盛水容器的底部,并由一个驱动控制电路产生与雾化片谐振频率一致的驱动电压加在雾化片上,雾化片便会产生振荡能量。振荡能量在水中沿着与雾化片表面垂直的方向传播,在合适的水深情况下,能量传播轴上的水面集中隆起一个水柱,水柱的前端集中的发生大量且微小的张力波,使隆起水面的表面张力大幅度的减少,水面被表面张力波的波长分裂成许多微小的区域,每一区域好像互不粘结一样独立地成为一个一个的微粒子,散发在空气中形成雾的效果,这就是利用压电陶瓷片对水进行雾化的原理。
雾化片功率放大器的指标参数:
  • 双通道
  • 可输出正弦波、方波、三角波、脉冲波
  • 输入信号可内置或外置
  • 输出电压0~800Vp-p (±400V)
  • 最大输出电流(峰值)40mA
  • 工作频率DC~200kHz(-3dB)

   雾化片功率放大器ATG2082既可内置信号源也可外接函数信号发生器;外置信号输入端为BNC接口。当信号内置输入,此时为功率信号源模式,设置波形,频率,电压等参数即可;当信号外置接入,此时为放大器模式,输入电阻为5kΩ,输出电阻可切换,调节电压增益即可实现信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