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0-15ISK内存短路篇之2020年我要活下来二之捡个大短

楼主(2020-02-28):
        各位看官新年好接联想110-15ISK LA-D562P REV1.0内存短路:2020年我要活下来,又来了一个大短的机器。本来不想发这个贴的,因为巧了,又是同样的机器,故障不一样而已。此文主要想让小鸟的手不再烫伤。
        故障:联想110-15ISK电流表大短路
        配置:七代I5  板载内存 独立显卡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用手一模就修好。大短的机器想必大家都喜欢接喜欢维修,因为找到故障点很简单的办法:烧鸡!但是,想必各位手上都中过招吧,轻的红肿,重的起泡!借鉴了实地老师的方法只要用助焊剂往发热地区上面点一点助焊剂就行了,电流限流在3A吧,个人习惯吧!通电仔细看发热地区上面的变化,很快就能一击命中。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伤手,反正我的手上这样的泡不知道有多少了!
       拆出主板,直接打了下B+的对地值,对地短路,用了上面的方法很快找到损坏元件,当拆掉隔离管时, 再测还是短路,这时就开始碰运气了。就一个一个的把B+的节点全部断开,当断到下图第二个节点时 ,数值有了变化!看图是一个1.0V的主供电,先易后难的办法, 当拆掉主供电的第一个滤波电容时,数值又有了变化!看来元凶是找到了。主供电B+的滤波电容对地击穿了,因为看观是三个中最大的一个坏了,还是补了一个上去。最后对所有的电感对地值复测一遍确认没问题!通电亮机。

网友:
楼主威武 。。。

厉害了。
赞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电容短路了,学习一下

网友A:
楼组运气不错 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捡钱

网友B:
大短路基本都是贴片电容的问题多

网友C:
大短路保护隔离第一个管烧的几率是百分之90.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
你运气真好,我现在看到板载CPU的短路就怕  百分之99烧 CPU

网友:
开门红啊  捡到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嗨又是电容的祸

网友:
每天多来点这样的机子就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路基本都是贴片电容的问题多

换个角度想,厂家生产这样的电容也是帮我们赚点小钱,厂家赚大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组运气不错 大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捡钱

今天遇到一个大大大大的短路,好修但是非常麻烦,电源接口接主板的位置上面全部烧掉皮的,直接飞两个线机器外面接一个电源接头,客户也能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短路保护隔离第一个管烧的几率是百分之90.

这是第二个管坏,哈哈

网友:
这要多谢厂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