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8xm

楼主(2020-02-28):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台式机。开机掉电。到进系统的时候就关机。进coms也一样几秒后就自动关机了。电源。内存全换了也不行。cpu风扇也换了。cpu温度也不高。主板是is8xm。清了一下coms后开机一会重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怀疑是bios各cpu。先刷个bios了试试

网友:
换cpu也是一样

网友:
最后刷bios明天试一下

网友:
估计没有点位,应该先测各大供电电压把

网友:
刷了bios好了

网友:
测试了1个小时都没问题

网友:
客户。又把机子拿回来了。说是还是重启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两台一模一样

网友:
看样子不是bios的问题。客户要求换班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无缘无故重启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开机用都正常,就是显示主板温度80多。。用了两个软件检测也还是一样的。。又没发现那里比较烫

网友(2020-04-07):
两个BIOS 芯片

网友(2020-07-10):
看来是通病啊,不定时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