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加热EC 位置开机正常,冷机后又不上电

楼主(2020-02-28):
A1502 加热EC 位置开机正常,冷机后又不上电,更换过EC芯片也一样情况,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芯片

网友:
不上电的时候查下SMC的触发相关条件

网友:
可能是EC附近那可电阻的问题受热就会好一点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查下待机条件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电阻变质了?阻值受温度影响大。。。。。。冷了又大了。。。

网友:
仔细查查条件吧,吹热能开机EC的可能就不是很大了

网友:
EC附近的电阻,阻值不对了测量下。受热后阻值变了符合条件就能开机了

网友:
EC 重新做球 看看 怎么样

网友:
断线可能性比较大,测一下关键信号通断

网友:
应该是虚焊或者掉点,特别是一些摔过的机器

网友:
可能是进水过。

网友:
不上电的时候查条件吧 可能附近电阻

网友:
重新换个EC 试了几天好了

网友:
换个EC,注意周边电阻电容无非就是这些了

网友:
氧化或者是脱焊!

网友:
学习一下大家的经验

网友:
换个EC,注意周边电阻

网友:
断线 电容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