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D 不出独显供电,求助。。

楼主(2020-02-28):
华硕x455LD rev2.1 上电到0.1不出独显供电,其它都出来了,追查显卡开启信号,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3391-3-1.html
看了这个贴子很顺利的找到了原凶DGPU_PWR_EN
CPU发出低电平开启信号DGPU_PWR_EN#给Q7702作控制信号:

但是我的板子是3.3V,是不是说明CPU坏了?

网友:
华硕x455LD 不出独显供电,求助。

网友:
看看CPU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A:
显卡供电要出来DGPU_PWR_EN必须要是高电平,DGPU_PWR_EN要是高电平DGPU_PWR_EN#必须为低电平,你可以把DGPU_PWR_EN#拉地上看看出不出显卡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要出来DGPU_PWR_EN必须要是高电平,DGPU_PWR_EN要是高电平DGPU_PWR_EN#必须为低电平,你可以把DGPU ...

强行拉低,全板供电出来,电流只能到0.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强行拉低,全板供电出来,电流只能到0.2.。

显卡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看看CPU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电压出来了吗?

是的,出来了。

网友:
没修之前是什么问题,电流多少,BIOS刷过没有?

网友:
有些机器是显示或者进系统后才有显卡供电,你方向错了,别死修这里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