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硬刷不上了,求大佬

楼主(2020-02-28):
因为显卡突然掉bios,双bios都掉不见了,原因就是拔显卡出来再装进去就这样没的。之前可以换2bios刷上去开机,现在1bios和2bios都不行了。强刷也刷不上,总说读取rom错误,现在只能靠烧录器了,有没有大佬看得出哪个是bios芯片吗。

网友A:
图片不够清晰,你连ROM芯片都不认识。。。。。。。。晕死

你这个应该在另外一面,需要拆掉散热片。或者提供背面每个芯片的清晰图片

一般ROM芯片上写着字母+数字,中间的数字能够整除8,例如:032、064、128、25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够清晰,你连ROM芯片都不认识。。。。。。。。晕死

你这个应该在另外一面,需要拆掉散热片。或者 ...

不是不认识,我的bios不是华邦25q的,是Pm的,有两个,主要就是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认识,我的bios不是华邦25q的,是Pm的,有两个,主要就是刷

提供清晰大图吧。最好把散热片那面也拆开,拍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供清晰大图吧。最好把散热片那面也拆开,拍照

就是这两个,问题是在烧录器写操作超时失败。图片还是不够清的话那就没办法了。迅维网给压缩图片质量了

网友:
提供清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两个,问题是在烧录器写操作超时失败。图片还是不够清的话那就没办法了。迅维网给压缩图片质量了

不行就换两个BIOS上去呗,找两个替换上去。

网友:
你点图片下载就在相册有高清了。我提供照片的都是高清的,被迅维给压缩画质了,提供照片也没有提示
原图还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换两个BIOS上去呗,找两个替换上去。

我有烧录器,为啥还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烧录器,为啥还要换

有可能芯片坏了,叫你换芯片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烧录器,为啥还要换

还不明白吗?无法读写肯定是BIOS芯片坏了!!或者你的显卡芯片虚焊以及坏了!要不就是缺少一项供电!

网友:
这个没有 图纸?
ROM芯片上写着字是什么?

网友:
讯景显卡有一个bios切换的控制器。我先确认下控制器是不是坏了。然后回答你说的硬刷bios的问题。显卡一般都是25开头的的nios芯片。你休息看下就可以了

网友:
BIOS芯片一般都会点漆,红色或者蓝色溱在小圆点处,也有白色漆

网友:
换两个芯片写入

网友:
ROM都不认识,你还敢刷bios

网友:
显卡是什么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不明白吗?无法读写肯定是BIOS芯片坏了!!或者你的显卡芯片虚焊以及坏了!要不就是缺少一项供电!

之前也是啊,但换了二bios就可以刷了,现在好了两个都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是啊,但换了二bios就可以刷了,现在好了两个都不行了

那就是线路问题,BIOS芯片脚线路都通到芯片没有?330电阻是否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线路问题,BIOS芯片脚线路都通到芯片没有?330电阻是否开路了?

bios芯片是通的

网友F:
胆大心细,先简单后复杂,经验就是干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胆大心细,先简单后复杂,经验就是干得多

帮帮忙,大佬

网友:
这种 卡就是渣渣

网友E:
肯定是A卡的!百分百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A卡的!百分百芯片坏了!

核心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图片看应该是讯景r9 390,2个BIOS芯片 应该在块,25字母的,你找找!

网友:
显卡先别 动不动就刷GBIOS  很少GBIOS 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