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华硕连壳的键盘,你们用什么胶固定?

楼主(2020-02-28):
更换华硕连壳的键盘,拆下来容易,装上去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方式固定?

网友:
就用烙铁烫烫的啊 。或者加一点ab胶的啊

网友:
烙铁烫的,,,,,,,

网友:
烙铁,还有热熔胶,还有胶布, 楼上说的ab胶不好吧,万一有返工的不好整

网友:
楼主换的少。。。。用刀平行削焊点的蘑菇冒。。不要硬翘

网友:
热熔胶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用烙铁

网友:
都是用电烙铁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A:
热熔胶。我都都是这样干的随便拆怎么拆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我都都是这样干的随便拆怎么拆都行。

是不是还要配合热容枪?

网友:
你拆的时候直接撬,别用刀齐根割。这样固定柱还能剩个头,用马蹄烙铁一压就行。齐根割的话可以试试用尖头烙铁从中间往下点,把塑料挤出来就行了

网友:
拆的时候不要太暴力。塑料固定的凸出点别全搞断,装的时候焊回去就OK,这个是最完美的。

网友:
洛铁直接烫上去啊,不专业别乱搞

网友B:
这个我来教你一个方法,用风枪,配合小撬棒,注意了,风枪的温度不要过高,只能能吹软那些塑料铆钉就行,软下来你就可以用撬棒 撬了,一路边吹边撬,就拆下来了,装的时候你注意观察下,你就会发现,原来的哪些塑料铆钉有的头有点粗有的又点细。粗的用手术刀修下,然后往上装上新键盘,这个时候再教你下,不要用烙铁直接往上烫,原因2个,1,味道大,2,外形难看,用手术刀放在塑料铆钉上,然后用烙铁放在手术刀上就可以烫平整,外形也相当来说美观!!!

网友(点评):
太神了。。。。。为什么你么聪明,是不是跟厂家学的?

网友:
一把普通烙铁搞定,头是尖的,拆和安装都用烙铁烫,必须要把握时间不能烫时间长,要不键盘会返修再来的,只要键盘之前没有换过,我换回去和原来的一样完美

网友:
直接换壳,加键盘

网友:
我都是把原本的黑胶在拿烙铁焊回去的

网友:
直接拉下来,掉出来的胶粒再烙铁焊回去,不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一直用AB胶 热熔按几下就塌下去了

网友:
我用键盘冒

网友:
用烙铁直接干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来教你一个方法,用风枪,配合小撬棒,注意了,风枪的温度不要过高,只能能吹软那些塑料铆钉就行,软 ...

自己经常遇到 就动脑筋搞了,其实买成品一体C壳带键盘也不是不行  现在价格也不高,而且省事,贵是贵了点,但是省时间啊,所以这种事情 看手上事情事情多久可以直接定一体的省事,不忙的时候可以慢慢折腾!

网友:
烙铁点回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表示换带壳的键盘没有用胶水,直接用烙铁烫下来,然后再烫上去,过程中注意不要把胶柱烫太狠烫没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拆的时候仔细点 原来的塑料烫上行了

网友:
热熔胶时间久了就掉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热熔枪

网友:
用尖洛铁在空位烫一下在快速用手指压一下

网友:
洛铁直接烫

网友:
我觉得华硕的笔记本 相当的坑 显示器也是

网友:
小圆头老铁轻点,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是直接c壳带键盘,成本也多加了,我也一直苦脑这个问题,拆下来是没问题,重点是黏回去,还真想看那位大神可提供视频演视一下~~

网友:
烙铁干就完事了 省时间

网友:
不用搞那么复杂,我拆键盘的时候都是直接一手撕下来,完了换新键盘上去手压好键盘烙铁烫一下原来的塑料点固定,从不返修

网友:
我是不固定,随它去

网友:
洛铁搞定的

网友:
要配合热容枪

网友:
我们都买带壳子的   客户不同意就不换  不想麻烦

网友:
华硕的最好换了,拆的时候撬一下,直接手就扯下来了,熟练了塑料基本都不会断,装回去就直接烙铁烙一下就行了,联想的就很紧,要每个烙一下才下来。

网友:
用小电磨弄开,然后烙铁烫回去

网友:
有原装换原装。没有的话。络铁加热容胶。

网友:
我觉得不要固定,直接放在上面,这样装的时候键盘好在里面活动对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来教你一个方法,用风枪,配合小撬棒,注意了,风枪的温度不要过高,只能能吹软那些塑料铆钉就行,软 ...

很强,确实需要风枪,我试过只用刀片敲卡扣断了不少,然后断了有些只能加点热熔胶,感觉没啥用万一机器热了就软化了....还是上风枪好使,当然如果一个C壳带键盘比单键盘就贵50的话,还是跟客户说,换个新的C壳只要多几十块大部分人应该也能接受

网友:
都是直接用老铁烫,这样快速简单。

网友C:
我有好方法,好原装的一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好方法,好原装的一样好

什么好方法说来听听,最好是有小视频演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