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不断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20-02-28):
疫情特殊时期,在家闲来提升一下自我维修水平,之前都是维修三板斧

在家扒拉出来一张技嘉的B85m-d2v,就拿他开刀!!故障:点开关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断重复,对于维修三板斧的我来说头大,逛论坛,看视频…测量各大电压后发现南桥供电只有0.7v,不正常。用万用表打阻值,桥供电coms管没有短路,测量G极电压0.7,不正常。直接换LM358运放(都说容易坏),换后故障依旧

打开图纸,测得358的5脚也只有0.7,不正常呀!这应该是有2.5v经过R191和R192分压得来1.05v基准电压。测R191前面只有1.6v,找到问题了,这个2.5v只有1.6v,这个2.5v是有io发出来的,难道io坏了?不应该呀!万用表测量这个2.5v对地只有33,有点短路,又不是全短。这就好搞了,io输出2.5v就经过两个电容滤波,拆下第一BC179的时候,就恢复四百多阻值,OK搞定,上电试机,漂亮的技嘉logo

网友:
电容的问题

网友A:
什么情况回复给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回复给吞了。

估计没刷出来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2.5level的滤波电容坏导致被拉低,使得VCC_1.05桥供电被拉低

网友:
这个故障有图纸还是比较容易定位的,小烧怡情大勺伤身强烧飞灰烟灭

网友:
不错、不错,电压异常的板子的确可以秒杀。

网友:
没有修主板的时序,不会修

网友:
厉害了!我也是二把刀,向您学习

网友:
电容导致io芯片2.5V无法输出

网友:
这个都是同病来的了,刚好风扇低下积灰就会了,修很多了呢

网友:
第一步就砍358有点武断了,本来可以做的更好

网友B:
2.5V不正常的话那控制Q26的分压也会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V不正常的话那控制Q26的分压也会不正常吧?

是的 1.05v的先查到 就从这下手

网友:
好多358,324控制的基本都是分压搞鬼

网友:
维修主板不会,书籍看不懂,你说的我可以明白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