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工作不正常,转速一快一慢,进不了主板BIOS。无驱动状态下转速稳定

楼主(2020-02-29):
朋友一张华硕1060 3g的显卡之前说烧了不能用,送附近维修电脑的说显卡烧了,然后我拿来试机可以点亮进入系统,娱乐大师跑分13万,就是风扇第二个转起来它两个风扇就有问题了,在系统里面无驱动第二个不会转,开机时不会转,进入系统第二个转起来就两个有问题(两个一下加速2600转左右往下掉转速,第二个停下,第一个也很慢了,显示200多转)一快一慢循环很快,很吵!而且进不了BIOS,会死机重启,进系统就可以!电源12v正常! #显卡#

网友:
哈哈才发现我的书也是迅维网的

网友:
怎么改为已解决?

网友:
具体问题居然是我的机箱有点变形定义来了插槽有一小部分接触不良,导致能进系统,在系统以前的开机画面和BIOS无法显示。两个风扇我把两个pwm脚(应该是检测脚)互换了一下,就好了,但是有一个不转,原来显卡检测的那个风扇不转导致他大功率输送,检测的风扇又能转起来了就降低功率。导致一快一慢。换掉不转或者很难转起来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这个操作可以

网友A:
。。。。呃,还有这种情况!楼主能不帮帮我量下核芯供电上方靠右的那个电感阻值是多少,我这有片烧了的

网友:
看了半天原来楼主是说风扇检测出问题了,那么驱动解决了?

网友:
风扇坏了而已……

网友B:
你这2根线挂上去是干嘛的,烧机吗

网友C:
没错,确实烧了,而且烧的是核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2根线挂上去是干嘛的,烧机吗

嗯!刚刚开始朋友给我说显卡不能用了,给附近维修电脑的修过说显卡烧了,没试机就打值,发现芯片滤波电容都是0欧左右,断开供电也是,上下管没有坏就烧鸡发现电流好像正常,恢复原状试机居然显示

。感觉本来就是好的,风扇异常就修风扇自己用了。白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还有这种情况!楼主能不帮帮我量下核芯供电上方靠右的那个电感阻值是多少,我这有片烧了的

看我上一楼,阻值很低以为核心烧了,加电1.3v大概2a少一点电流。应该正常上机点亮。不知道是我烧鸡把电容烧没了了还是怎么样,反正烧完鸡还是0欧左右。听维修厮说英伟达的显卡一般很难烧核心,不是从显存烧核心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确实烧了,而且烧的是核显

哈哈,没有拍最新的照片,那个是我开始修短路的时候以为短路了

网友:
显卡是耗电大户就是这个原因  阻值低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