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55 开机报0187错

楼主(2020-02-29):
   下午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 E555笔记本  开机报错0187  ,  果断先刷BIOS , 一个不行,刷第二个,一直刷了5个都不行,记得这主板有加密芯片,手头正好有料板, 换上还是报0187错。  没办法了, 老老实实跑线路吧, 万用表量芯片3脚对地短路, 查找图纸得知这是PLT RST信号,  难道料板的加密芯片也是坏的?    拆掉  还是短路。  继续看图纸 这个信号从哪来的, 去了哪些地方, ok
  首先经过网卡, 网卡19脚   也是对地短路, 拆了  还是短···接着往下 经过读卡器芯片,读卡器52脚短路,拆了    ,在量,不短了,   重新量加密芯片3脚, OK 不短了,    简单拼起来,    开机不报错了。正常进入系统。
  这个读卡器客户不常用, 就没有换。到此维修结束。

下面是电路图

网友A:
怪了,PLT RST对地了还可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了,PLT RST对地了还可以亮机?

可以亮机 。 进去pe或者系统1分钟掉电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这样的现象 不理解

网友:
可能是EC附近那可电阻的问题受热就会好一点

网友:
芯片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了,PLT RST对地了还可以亮机?

我也想问   这样还可以亮

网友B:
报错0187  是报啥错,难道是拆了读卡器芯片不短路了,然后就不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错0187  是报啥错,难道是拆了读卡器芯片不短路了,然后就不报错了。

一般出这个代码是加密芯片有问题

网友:
看码上去的字,好简单,但其中的查找可想而知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