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本本大麦5s开机能进BIOS,u盘启动可运行硬盘分区程序,但winpe蓝屏,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02-29):
麦本本大麦5s开机能进BIOS,u盘启动可运行硬盘分区程序,但启动winpe蓝屏,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换pe试试。刷bios试试,不行就cpu了

网友:
进PE蓝屏有太多是CPU问题了。

网友:
CPU糟了。。。。。。。。。先换个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pe试试。刷bios试试,不行就cpu了

谢谢!换过几个大白菜、老毛桃、深度都不行!

网友:
这种多试直接装原版

网友(2020-04-21):
已确定U坏了有一台一样的I5 8代 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