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542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20-02-29):
15-3542  主板无进水 来的时候有待机,测试35v一直在变从0-3v和0-5v。测量发现线性5v在跳变从1-5v跳变。测线性5v阻值正常。于是定了51225芯片。更换后。线性5v正常了。线性3v也正常。en信号都正常,但是不出35v。而且待机变0.07. 待机芯片51225微微发烫。实在没头绪了。有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下呗

3v的下管g极有5v。5v的下管g极没有,是0v

如果把线性5v的电容去掉,3v下管的g极就是0v。这时3v有0.66v。。5v有1v

网友:
现在很多芯片新的都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A:
公共点电压稳定吗

网友:
系统35v有短路的吗

网友A:
芯片周围有没有腐蚀掉件

网友B:
查下充电芯片。,。按是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压稳定吗

稳定19v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周围有没有腐蚀掉件

没有腐蚀。没有进水。主板表面看上去很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充电芯片。,。按是时序来

好。我查查看

网友A:
3,5v下管有5v的高电平吗?如果有持续的高电平,说明pwm芯片一直在保护,还会发烫

网友:
现在待机公共点正常吗

网友:
有的机器需要触发后才会有系统3、5 v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下管有5v的高电平吗?如果有持续的高电平,说明pwm芯片一直在保护,还会发烫

3v的下管g极有5v。5v的下管g极没有,是0v

网友:
3v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要不然你在看一下芯片entrip2脚的外接的电阻阻值正不正常,排除是不是芯片的极限电流阀值设定不正常,芯片才保护

网友:
后级有短路有这个现象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会更方便

网友:
仔细量一下 ,要不IO短路 要不就是供电芯片少电压了 ,这种我碰到坏的都是CPU 挂,,祝 你好运

网友:
你的是不是3v有问题了

网友(2020-04-14):
35伏电容是不是有微短路,换个试试

网友:
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