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D3H V1.0 解决无CPU供电,重新合成ME。

楼主(2020-02-29):
GA-B150M-D3HV1.0  解决无CPU供电,重新合成ME。

网友(2020-04-22):
我来试试,是不是好的

网友A(2020-06-28):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A-B150M-D3H REV1.0主板,故障现象: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掉电重启不断偱环,CPU没有供电,主板底部一排指示灯也亮。想起以前修H61主板掉电重启一般是OK电压缺少引起,于是测了一下主板的OK电压:
N_PCH_DPWROK 3.3V
N_PCH_VRMPWRGD=SYS_PWROK 1.8V(正常3.3V)
O_PWROK1 3.28V
N_CPUPWROK 1.05V

分析,N_PCH_VRMPWRGD=SYS_PWROK 1.8V电压不正常,正常为3.3V,它由NR279\NR280电阻分压拆出来测量发现NR279 1K变大为10K,更换一个1K电阻上去开机电压变为3.3V,“嘀”的一声跑码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A-B150M-D3H REV1.0主板,故障现象: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掉电重启不断偱环,CPU ...

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2020-08-01):
这个板子bios的问题多吗

网友(2020-12-02):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A-B150M-D3H REV1.0主板,故障现象: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掉电重启不断偱环,CPU ...

1.05和0.9标反了吧》

网友(2021-03-04):
楼主诊断卡牛B,好久没有买过诊断卡了。

网友:
好像是插在显卡插槽上的??

网友(2021-08-11):
这个是刷M还是B 的BIOS

网友(2022-03-12):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掉电重启不断偱环.我的没修好

网友(2022-04-11):
完美修复这个板子分三代和四代,幸好楼主是四代的不然真不知道刷三代会不会亮机。

网友(2022-08-07):
GA-B150M-DH  应该刷M的吧

网友(2023-02-24):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2024-07-16):
CPU电压受BIOS控制?

网友(2025-12-04):
有人刷亮了吗??????

网友:
有支持8 9带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