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双bios问题

楼主(2020-02-29):
下游戏,黑屏,拔电。然后开机显示下列图片中的样子,就那样开着进度条一天都不动,那个应该是m-bios损坏,然后从b-=bios覆写启动,但就是不动,是不是两个bios文件都损坏了
求大神,小白不懂,大神快来指点迷津

网友:
为啥上传的图片不清晰了

网友:
那个英文写的是
The Main BIOS is corrupted,The system will be recovered from the Backup BIOS,Please DO NOT turn off power or reset the system,This may take few minutes

网友A:
两个BIOS芯片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交换就可以吧

网友:
你直接刷一遍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不行再检测其它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BIOS芯片互换一下就可以了

我怀孕副bios怕都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换就可以吧

我不是维修人员,我怀疑副bios怕都损坏了

网友:
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

网友C:
自己重新刷一遍吧  如果刷不动上编程器土豪金 那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重新刷一遍吧  如果刷不动上编程器土豪金 那个便宜

官网下的bios有开机最初画面,然后又跳在那个画面了,是不是要bin格式的才行

网友:
你不是维修人员,这个事你别做了,故障会扩大或者变成不可修复故障!

网友:
刷bios然后把写保护脚接地

网友D:
官网下载刷blos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载刷blos就搞定了

烧录器搞?我用U盘搞都没用

网友:
没编程器啊  那搞毛啊

网友:
翻车了,换了bios,后来又电压不稳,又闪了一下?进入加载界面又重启,重装系统,在装系统过程中又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