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V310-15isk

楼主(2020-02-29):
屏蔽内存 在tb买的

2wcn29ww 屏蔽内存.bin

网友:
需要提取原机ME替换不?

网友:
早点发就好了 ,我有一张内存掉点了 ,直接当垃圾卖了

网友:
这款机器有好几种bios  最好把主板配置信息一块写上

网友(2020-04-27):
经过测度可以亮机。亮机快。而且成功的屏蔽了内存。但触摸不能用原来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