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FM2A85X PRO R1.01开机不显示,因内存电压偏低-修复

楼主(2020-02-29):
故障:如题,内存供电电压偏低只有1.24V(DDR3 正常1.5v)开机不显示
    1.测主板ATX的红色5v 黄色12V 橙色3.3V 紫色5V ,CPU供电黄色12V 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
    2.插上ATX电源,开机正常。测各路电压,发现内存供电只有1.24V.猜测是前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性能不良还是后端把电压拉低了。
    3.把内存供电电感拆了就断了后级。内存供电电压在1.8V-2.5V乱跳。看来拆了电感行不通,又把电感装回去。
    4.更换内存电源管理芯片APW8720B,内存电压都变成0v了,芯片是从好的主板上拆下来的。懵逼了。要么是拆的时候
太热烧坏了,要么是装的时候没焊接好。把原来的内存电源管理芯片装回去,内存电压有1.24V。把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第七脚(ocset)的电阻,电容拆了测量都是正常的。其他引脚旁边的电阻电容在板测量,没发现问题。
    5.会不会是mos管性能不良。把上mos管拆了。APW8720B的第二脚(HG)无电压输出了。还是行不通。只能把mos管装回去。对照好板的APW8720B各脚电压。2-4-7-8脚电压不正常,第8脚是直接连接内存供电的。不知怎么办了。

     6.偶然发现内存插槽有烧坏的痕迹,估计用户把内存条插反烧坏了,有内存条的金手指粘在插槽的触脚上。把金手指弄出来,触脚也烧断了。处理好后以为问题解决了。上电-测内存电压依然是1.24V。前后花了好几个钟想放弃了。
     7.看APW8720B旁边的元件,发现Q950(2n7002k  n沟道mos管)第一脚发黑。而其他元件的引脚都是银白色。第一脚一路串联8.2k电阻再串联0.1UF电容再接地,另一路直接南桥VCCM_STEP。第二脚接地,第三脚串联R8540 3.92K 再连接到APW8720B第六脚(FB)。
     8.“浙江吴彦祖说过,看不顺眼的就换” 换掉Q950。内存供电电压为1.5V。装上cpu,硬盘,系统  使用完全正常。就此修复故障

华擎ASROCK_FM2A85X

网友A:
看来浙江吴彦祖知名度很高了。哈哈,多个平台搞自媒体还是蛮容易传播的,他确实单口相声功力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浙江吴彦祖知名度很高了。哈哈,多个平台搞自媒体还是蛮容易传播的,他确实单口相声功力了得。

维修主板门槛高,本来对维修主板已不感兴趣。就是因为看了他的相声才被他带进坑的

网友B:
请教下,是否一般都是断开电感就算断开了后级?

网友:
浙江吴彦祖 这名牛犇

网友C:
因该是Q950不良 对地导通,拉低了电压。

网友:
有的时候观察也很重要。

网友:
,本来对维修主板已不感兴趣

网友:
借宝地使用刷个下载几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是否一般都是断开电感就算断开了后级?

是的  。但拆除电感会造成电压不正常。所有最好是拆除电感后面得第一个元件,或者把铜箔割掉。

网友:
加分了,学习下。。。。。

网友D:
Q950应该不是mos管。Q950的是b/c/e/极
你说的第1、2、3、脚是哪边数?比较乱,应该在图上表示。

网友:
Q950是mos管,点位图上有。脚位以后会记得标注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Q950应该不是mos管。Q950的是b/c/e/极
你说的第1、2、3、脚是哪边数?比较乱,应该在图上表示。

谢谢提醒。你的问题14楼有解答

网友E:
挺厉害了。你的图纸哪里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挺厉害了。你的图纸哪里找到的?

在论坛里能搜索下载到,但需要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该是Q950不良 对地导通,拉低了电压。

恰好相反,是因为焊盘氧化接触不良+mos管损坏,导致不能即使导通接地。导致电阻分压作用失效。apw8720b第六角检测不到分压电阻上合理的电压波动,导致第二脚输出不合适的占空比。所以电压偏低。

网友F:
浙江吴彦祖人家是专业干南桥和cpu,不怎么看到他修台式机主板,估计没钱赚

网友:
好不容易修个主板扯到浙江吴彦祖,真难

网友:
开关电路中这个电感是蓄能作用,不能断开的

网友:
好帖子就是好,点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浙江吴彦祖人家是专业干南桥和cpu,不怎么看到他修台式机主板,估计没钱赚

他的专业是说相声,副业才是修电脑。

网友:
所以说不要着急修,先看,看完再换,换了不行再量。一上来量太费时间

网友:
厉害的不得了  学习使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