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ax3拆卡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29):
  【故障机型】小米mix3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插卡无服务,没有信号发不出电话

  【维修过程】机器到手手装上sim卡测试如图:

  一直搜索不到信号,到拨号界面输入※#06#可以出现串号,客户具体情况没有过多描述我们直接拆下手机主板,观察如图:

  射频扇热罩子变形我们将变形的罩子拆下观察.如图:

  有修过中频ic,焊油痕迹明显,既然动过就先不看他,继续观察下面那个功放拆下.如图:

  摔的芯片脚已经掉了,由于手里没有该功放,需订货案例写到这里信号为QM78013功放。

网友:
借宝地使用刷个下载几分 谢谢!

网友:
细节很重要,谢谢老师

网友:
主板图哪里找的??

网友:
有串号说明中频射频芯片是好的  然后往上查  估计是射频功放坏了

网友:
厉害了,一下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这手机壳也有点变形了吧

网友(2020-04-08):
我的小米note也是有基带串号,插卡没信号。

网友:
修主板都需要很细心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