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h3050开不了机

楼主(2020-02-29):
电脑放了快两年没有开机,是新机 买了不到半年  。年前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的 一直是这样 灯也不亮 蜂鸣器也不响 主板是 Intel H81小板 求大神指导下怎么搞

网友:
明显是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
先看一下电流

网友:
明显是客户过来商家这里问答案

网友:
内存,电池,显卡,电源都有可能会不开机

网友:
拿去店里修吧,小白自己都弄好了,这里各位也该失业了

网友:
问题是我们这边还在封城 路全部堵死了,出都出不去

网友:
这个是14针的专门定制(流氓行为)电源,短接开机线,万用表测试电源是否正常,这个电源也容易坏,主板也容易坏,万用表测试主板各种电压,拔掉12vCPU供电看看还转一下掉电不,不掉可能是CPU供电部分短路了

网友:
一问三不知
这个是14针的专门定制(流氓行为)电源,短接开机线,万用表测试电源是否正常,这个电源也容易坏,主板

网友A:
哪里的?同城免费给你搞。异域的自己出运费帮你搞。主板的问题。这机器通病,修了上百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同城免费给你搞。异域的自己出运费帮你搞。主板的问题。这机器通病,修了上百台了。

湖北麻城的

网友:
湖北的啊,那没办法了,货都打不出来吧。自己慢慢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