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3907z是什么管

楼主(2020-02-29):
求助DC3907z是什么管

网友A:
若有手上有正常的芯片 测下就行了 mos管基本判定    P沟道mos管? (具体你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有手上有正常的芯片 测下就行了 mos管基本判定    P沟道mos管? (具体你测下)

两个都废了,算了淘宝买了一点

网友:
根据管子在电路中接法就可判断出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找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annel MOSFET

6666,这都能找到啊

网友:
像是P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