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各种芯片的工作时序问题

楼主(2020-02-29):
笔记本维修要了解时序,这大家都知道,可是确定啦故障范围在某一芯片时就要掌握这个芯片的时序才好检测下去,可是不是每一个芯片时序都能白度到,感觉很被动,如果可以下载到芯片的数据手册,其中有时序的介绍吗,大概怎么看呢,手册中要是没有,又要从什么渠道了解时序呢,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买本《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第二版,这本书里面上电时序
http://shop.chinafix.com/index.p ... nfo&goodsid=251

网友B:
一般说的时序是指整个上电的过程。部分电路图,提供了时序过程,其中信号和步骤、响应时间都有提供

如果没有提供,一个品牌的相近平台也是可以提供参考,只是某些细微上的变化。例如Intel 100系列芯片组时序

一般不查一个芯片具体的时序,只看芯片的工作条件(有些工作条件就是描述到了整机上电时序中了)

也就是说:你通过时序定位到目标芯片上时,应该查的是芯片本身的条件,而条件在Datasheet上就能看见。而且大多数芯片条件就那么几个,你能定位到芯片了,就应该有能力去定位芯片的条件了

时序就是确认你维修的方向的,提高效率的

网友C:
芯片本身不是基本看下引脚大致就知道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本身不是基本看下引脚大致就知道了啊

新东西不断的出来,个人感觉抓住实质性要领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说的时序是指整个上电的过程。部分电路图,提供了时序过程,其中信号和步骤、响应时间都有提供

如果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详细回复,您的回复让我豁然开朗,我资历尚浅,一边做维修维持生计一边学习,我有学习的热情,苦于没有方向,感觉自己完全吃不透,您的一席话让我信心大增,我感觉这碗饭我能吃下去,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买本《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第二版,这本书里面上电时序
http://shop.chinafix.com/index.php?s=/goods/go ...

现在正在看第一版,看的都上火啦,都怪我基础差吃完这本再买第二版,谢谢

网友E:
把基础搞好 ,其他水到渠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正在看第一版,看的都上火啦,都怪我基础差吃完这本再买第二版,谢谢

建议先买第二版,因为有课本配套的维修视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基础搞好 ,其他水到渠成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买第二版,因为有课本配套的维修视频送

好滴我两本一起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