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60寸电视屏幕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2020-02-29):
夏普60寸电视屏幕出现这个现象,屏还是别的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坏了吧,如果出竖纹或横纹,可能是逻辑板或软排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漏液之类的问题

网友:
2个煎蛋吗?

网友:
看来是没得救了

网友:
屏烂了吧屏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