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0-02-29):
有一个贴片电阻标识是513,1下面有一横线,请问这个横线是什么意思?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横线

网友:
阻值应该是51千欧,1下面做记号是为了不被认成315了,
513是比较常见的阻值,315是非常少见的阻值。

网友:
51*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