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练手技嘉GA-G31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2-29):
技嘉GA-G31M不触发维修。

I/O是IT8718F(GB),将IT8728F(GB)图纸经过实测转换,得到IT8718F(GB)图纸,IT8718F(GB)的触发时序是106-103-102-107。
经过实测,106pin连接开关针有5vSB,103pin有3.3v,触发时有跳变,102pin不跳变保持0v,正常应该拉高,107pin直通电源的绿线是正常的。
问题出在102pin到南桥线路。如果是经过小电阻到南桥,则可能小电阻坏,如果是直接到南桥,则南桥有问题或I/O坏。

现在求助,相关图纸。以确定是具体哪里坏。

网友:
116pin有3.3v

网友:
也可能是sb的工作条件不满足,要查下,最后才判断sb坏

网友:
坐等解答,学习路过谢谢

网友:
GA-G31M用的是ICH7,比较爱坏

网友:
一般发现s3无电压,我就直接不修了,没有bga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板子还在修 真是牛逼

上面有个串口,工控数控机器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