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徳UTP1306s拆机图片赏析!

楼主(2020-02-29):
网上这段时间这款电源卖得挺火,忍不住买了拆机探个究竟。用料还是挺足的

电路板上有些油腻,助焊剂也没做彻底清理,有失大厂水准。

元器件排列紊乱。

总结:用料十足,工艺有待提高!哈哈哈

网友A:
很讨厌干完活不做清洗的,看上去很脏,一个工厂缺那点洗板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讨厌干完活不做清洗的,看上去很脏,一个工厂缺那点洗板水吗?

就是的,我要不是已经拆机就退货了!看上去脏兮兮,想吐!

网友C:
这是什么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的,我要不是已经拆机就退货了!看上去脏兮兮,想吐!

成本压力大啊,我看了下 编码器的 比电位器靠谱  得空入个

网友:
布局太乱了,喜欢华硕的工艺

网友:
多数都是表面光鲜 很正常 太正常了

网友:
机械解剖师

网友:
我怎么看到飞线了?而且出现了两处飞线。

网友:
返修又卖了,恭喜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电源。。。。。。。。。。。。。。。。。。

优利徳UTP1306s维修电源,32v/6A

网友:
你确定是返修机吗?

网友:
我买个环牛的,回头也发个帖

网友:
这是手工焊的吧?会不会是别人买了原件自己搞然后拿来卖?

网友:
可调开关电源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2020-04-06):
几天前我买的就是这款,用正常的笔记本来测待机电流,居然没有电流,赶紧退了

网友:
我不是吃你们这碗饭的,
手上的USB电流表和UT71A、ZT102A也是速度不慢的表,但它们对1秒左右的电流变化没反应,也就是说用它们观察电流跳动不行,而比它俩慢很多的ZT-X却能观察到。

我想楼主方便的话测一下,这维修电源最小能显示电流是多少?如最小能显示1mA,也就没有楼上说的问题。还有就是0.5秒间隔电流变化有反应吗? 要不看笔记本的开机电流?

网友:
我用 的也是这款,用了有半年了,修笔记本很合适,300来块算可以了,就是实际体积没有多大

这笔记本待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