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2台录像机无画面 求助

楼主(2020-03-01):
这里有2台录像机无画面 如图 重启有机器界面 有设置界面就是没有摄像头图像 摄像头也换过 各位师傅帮忙看下是是么问题
摄像头

网友:
太笼统了,模拟的先检查摄像机供电12V,有电检查摄像头模拟信号1-1.5V,在检查BNC的电阻75欧到硬盘录像机,最好是直接量同轴线,因为有时候BNC接头接触不良,模拟监控按这个思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