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GA-M68M

楼主(2020-03-01):
今天接到一台主机,老式平台,测试能开机,重装系统后,发现电脑长按SHIFT键,点鼠标后,图标变蓝,一开始以为是键盘有问题,但是发现拔掉后还会,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加焊下南桥试试看呀..............

网友B:
遇到过,鼠标的问题,换了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鼠标的问题,换了就明白了

这是高手,我是不知道的。

网友C:
这是问题吗 第一次听说 为什么要长按shift 一般没人去试的吧

网友D:
这么老的板子还有客户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南桥试试看呀..............

问题找到了 很大奇葩,还是键盘有问题    老键盘插过后  就算 拔掉也照样默认SHITF 是按着的,换了个新键盘上去 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鼠标的问题,换了就明白了

问题找到了 很大奇葩,还是键盘有问题    老键盘插过后  就算 拔掉也照样默认SHITF 是按着的,换了个新键盘上去 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问题吗 第一次听说 为什么要长按shift 一般没人去试的吧

问题找到了 很大奇葩,还是键盘有问题    老键盘插过后  就算 拔掉也照样默认SHITF 是按着的,换了个新键盘上去 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的板子还有客户会修。。。。。。。。。。。。。。

主板原来是不开机,弄好后,装系统 才发现 新问题的,耗费了半天,这会不修没钱赚,问题找到了 很大奇葩,还是键盘有问题    老键盘插过后  就算 拔掉也照样默认SHITF 是按着的,换了个新键盘上去 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