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b470e,电源短路,

楼主(2020-03-01):
联想笔记本b470e,电源短路,隔离保护的,是哪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
找到电路图分析一下啊,才能知道

网友:
是哪个元件有问题
???

这求助,一幅图 加上配图就是求助……   估计很难定位具体哪个原件 ,查下吧

网友A:
是主板上的问题,通过肉眼观测应该是一个叫C 2b的电容短路了,你把那个 c 2b去掉就好了,那个电容在东南45度方向,从左往右数第38个如果不行那就是R2b

网友:
一眼看出来的是神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主板上的问题,通过肉眼观测应该是一个叫C 2b的电容短路了,你把那个 c 2b去掉就好了,那个电容在东南45 ...

SAO

网友:
保护隔离其实相对比较简单,都是自导通的。就两个管子,你查一下他的g极。实在找不到找到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这样维修起来更方便。